请教GIF风机动画怎么和数字量点关联

楼主(2012-08-21):
问题就是要把风机动画和风机状态关联,风机开,动画转,风机停止,动画就停止。现在那个GIF动画只能选择0和1,选1 的话就一直在转,这该怎么处理啊,求各位前辈知道下!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知道的请告诉下啊

网友:
你在动图哪加入二个图,先加一个静态的,然后加一个动态的,哪么这样等于0时就停的,1时是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