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模拟量数据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

楼主(2012-08-22):
小弟有个问题请教下各位同仁,西门子plc的模拟量数据比如温度在触摸屏上怎么显示出来呢。我在程序中将数字量换算成实际的温度值存储在vd区中。
谢谢

网友:
HMI可以直接显示plc的数据,若已经存储在VD区,在HMI画面上可以直接放置VD相应寄存器,直接显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