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关闭窗口

楼主(2012-08-22):
请问eb8000怎么设置某个窗口能在打开后,一定的时间内自动关闭?多谢~~

网友:
可以结合plc程序,控制延时传输窗口编号至一寄存器D0,在HMI中D0控制切换基本窗口。
或者采用EB8000的宏指令来实现。方式都是:延时一定时间切换到另一窗口(自动关闭当前窗口)

网友(2014-12-22):
回复 网友A:

这个文件打不开啊

网友:
更简单的方法是利用系统寄存器LW9041的Bit00(为1表示正在触碰)来触发一个定时器,利用该定时器控制当前窗口关闭

网友:
看不到文件呀

网友(2015-01-21):
定时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