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8tv屏幕不亮,更换MT6070IH后COM灯不亮

楼主(2012-08-22):
mt508tv屏幕不亮,更换MT6070IH后COM灯不亮。
1.屏幕不亮是触摸屏坏了吗?突然这样的,上面的三个指示灯正常。有没有修理的办法?
2.如何从MT508tv上上传数据。今天试过点上传后出现进度框但是长时间没进度?
急,求解!

网友:
1、屏幕不亮不一定就是HMI坏了。若工程文件设置背光节能,则会自动屏幕不亮,不过操作屏幕会自动点亮。
另可以采用独立开关电源单独给HMI供电,重启HMI,看是否可以点亮启动;若不能,可能是屏幕问题,可以寄回检修。
2、上传工程时,注意COM口设置、通讯线连接;若可以正常下载,一般就可以正常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