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的区别

楼主(2012-08-23):
各位老鸟,菜鸟,小鸟们,你们注意过没,威纶屏在通讯组态选MODBUS TCP/IP协议时有2种MODBUS TCP/IP协议,一种就是MODBUS TCP/IP (0x/1x Range Adjustable)协议,另一种是Schneider MODBUS TCP/IP,有哪位鸟知道这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MODBUS TCP/IP与MODBUS TCP/IP (0x/1x Range Adjustable)基本类似;都用于MODBUS 以太网TCP协议连接,区别在于MODBUS TCP/IP (0x/1x Range Adjustable),0X,1X范围可以自由设置;
Schneider MODBUS TCP/IP主要用于施奈德系列PLC以太网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