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显示异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23):
今天想修改下TK6070ih的程序,但将程序下载到TK6070ih里面后,发现自己设置的“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无法显示。

       下载程序的时候,显示下载成功,并没有出现下载错误的提示,而且在离线模拟状态下,程序显示也都正常。后来,使用旧的程序,即原本正常显示并使用的程序进行下载,也出现了“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无法显示的情况。

       在尝试多次,仍没有改善后,怀疑可能是电脑的问题,在换台电脑重新下载,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请哪位大虾帮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
如果“位状态”的地址为plc的地址,HMI未成功连接plc的情况下是不会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