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多屏如何通过人机RS485-4W通信?

楼主(2012-08-24):
一机多屏如何通过人机RS485-4W通信?还有2屏间通信电缆的接线图?

网友:
以两台MT6070和三菱PLC通讯为例
1、主屏A的设置:添加一个三菱PLC的驱动,设置为COM1,RS485 4W,9600,E,7,1
                         再添加一个Master-slave server驱动,设置COM3,RW232,115200,E,8,1.
2、从屏B的设置:添加一个三菱的PLC驱动,所在位置选择为 远端 ,设置为主从协议,参数设置和       Master- slave server驱动设置一样,为COM1口,RS232,115200,E,8,1.
3、主屏和从屏之间的接线根据针脚定义  发送对接收, 即主屏的 COM3口的 7 8 5脚分别对应到 从屏的 COM1口的 2 3 5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