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的问题

楼主(2012-08-25):
short A[10],B,
float C
GetDataEx(A[0], "Local HMI", LW, 1, 10)
ADDSUM(A[0], B, 10)
C=(B/10)
SetData(B, "Local HMI", LW, 50, 1)
SetData(C, "Local HMI", LW, 51, 1)
end macro_command
计算LW1-LW10的平均值 ,浮点数显示
为什么c 显示不出浮点数
屏里CW51定为FLOAT

网友:
只有在数据格式定义为一致时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把SHORT B改为FLOAT B即可;
short A[10]
float B
float C
GetDataEx(A[0], "Local HMI", LW, 1, 10)
ADDSUM(A[0], B, 10)
C=(B/10)
SetData(B, "Local HMI", LW, 50, 1)
SetData(C, "Local HMI", LW, 52, 1)
end macro_comm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