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了正确的格式的数据,触摸屏还是“PLC no Response"

楼主(2012-08-25):
我在窗口上设置了三个数值显示元件 地址分别是MODBUS RTU的 5x_20 5x_21 5x_22 ,打开窗口后触摸屏一直发送命令,需要读取外设的数据,我通过PC串口发送了 01 03 06 00 0A 07 D0 00 1E 39 F1 ,但是还是“PLC no Response"。

网友:
modbus是不周期性不间断的读取数据的。也就是说主站发代码查询数据,从站就需要发代码返回数据,若超时没有返回数据,则会弹出“plc no respo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