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成功,怎么还有"PLC no response"

楼主(2012-08-25):
触摸屏已经能从单片机读取到数据,并显示出来,通讯成功了,怎么还有"PLC no response",怎么解决?

网友:
在系统参数设置中对应的设备属性设置,超时时间可以设置的相应长一些

楼主:
我把超时时间延长到2s了,还是"PLC no response",我之前没讲清楚,是这样,我在窗口上设置了两个数值显示元件,地址是MODBUS BUS 的,程序运行后 触摸屏上的数值显示元件中能显示数据了,但是触摸屏还是一直在发送命令道串口,并且"PLC no response",我就很不理解了,通讯成功后,触摸屏怎么还在发命令呢

网友:
modbus是不周期性不间断的读取数据的。也就是说主站发代码查询数据,从站就需要发代码返回数据,若超时没有返回数据,则会弹出“plc no response”。

楼主:
你的意思是 只要打开当前窗口 触摸屏就会一直发送查询数据 并且要求 外设一直发送返回数据  直到离开该窗口吗

楼主:
我一直以为 只要返回了正确数据  之后就不再发送命令呢

网友(2014-01-05):
我干脆禁止了modbus的plc no respone错误了,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