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0IH如何与电脑通讯

楼主(2012-08-25):
有高手吗?请教!威纶通TK6070IH如何与电脑通讯

网友:
先查看下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是否安装了触摸屏的驱动。电脑中要找到WEINTEK HMI的选项,且没有打感叹号,如果有感叹号先更新驱动程序。
使用USB线下载时如果提示请检查USB数据线及密码:
1.如果使用台式机下载,请插入主板上的USB接口(在机箱后面),不要擦前置的USB接口。
2.设置下触摸屏的密码为初始的111111,电脑也设置为相应的111111,在触摸屏右下角箭头点击齿轮型按键,输入初始密码111111,找到相应选项可以设置。
3.更换USB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