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 触发 求助

楼主(2012-08-26):
我想读取PLC存储器中的一个数值后,
在HMI中通过简单运算保存在HMI中,
写了一个宏指令可以实现了,用的是周期(0.1秒触发),
可是PLC中的值变化太快,0.1秒的触发跟不上,
数值显示不连贯(比如正常显示为1、2、3、4、5……,可能就变成了1、30、50、75……这样了)。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如触发周期小一些0.01秒或0.001秒,或是不需不停触发也能实现的方法)

说明,只能用HMI实现,因为那牌子PLC不熟悉,运算指令不了解。

网友:
触发周期小一些0.01秒或0.001秒,这个时间太快了,可能导致响应不过来;
不需不停触发也能实现的方法:这个可以采用宏触发一直执行(把触发位设为ON执行当前宏)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又看了一下帮助文件,折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