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一屏多机,有点小问题,求解

楼主(2012-08-29):
一个威纶触摸屏MT6070iH,和3个西门子S7-200 通过PPI通信连接,大多数时候通信正常,但有时在plc的模式开关拨到stop后再拨回run后,触摸屏就和PLC通信故障,表现为按触摸屏上的任何元件都没有反应,只能切断触摸屏电源,重新开机,才能恢复正常,有时也会莫名的发生这种情况,不知道是触摸屏的问题呢,还是通信设置有问题。求解

一般情况下通信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偶尔会出现

是触摸屏死机吗

楼主:
刚才看到论坛有人说有死机现象,我的是不是也是触摸屏死机还是通讯问题

网友:
plc改为stop后,hmi就无法与之通讯。这种情况出现plc元件不可操作就是通讯问题。
若非上述情况,可以看看是否是宏指令或资料取样、系统窗口、U盘存储等其他影响。

网友(2013-06-27):
我最近也在做屏与2台S7  200PPI通讯 1台PLC做PPI主站、1台PLC做PPI从站,2台PLC只有一个通讯口,这样做能成功吗

网友:
可以。PPI多机多屏通讯,所有的通讯端口都是并联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