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属性选择

楼主(2012-08-29):
增加一个设备时选择HMI或PLC,本机或远端,是依据什么选择的。我是把触摸屏连接到计算机上,触摸屏上按下一个按钮指令发送到计算机,这种情况该怎么设置呢?好像只有选择PLC才可以使用MODBUS是么?

网友:
1、新增设备选择plc或hmi,依据于添加的是HMI还是plc。本机:就是直接连接到HMI上。远端:间接(非直接)连接到HMI上。
2、可以选择modbus,画面放置一个开关,地址选择modbus地址。然后通过RS232连接电脑,电脑中运行串口调试工具,即可在串口调试工具中接受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