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driver驱动去哪里下载呢?

楼主(2012-08-29):
万分火急usb driver驱动去哪里下载呢?

网友:
在EB8000软件里面已经自带了USB驱动,电脑上安装了EB8000软件以后,把触摸屏和电脑连接以后就会弹出USB 的安装驱动,从列表中安装,安装到EB8000安装目录下面的 USB driver文件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