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driver驱动去哪里下载呢?

楼主(2012-08-29):
usb driver驱动去哪里下载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EB8000软件的安装目录下的usbdriver文件夹里就是usb驱动,安装方法:在设备管理器找到hmi的相关硬件更新驱动,安装时指定路径就指向EB8000软件的安装目录下的usbdriver文件夹就可以了

网友(2012-10-01):
在EB8000软件的安装目录下的usbdriver文件夹里就是usb驱动,安装方法:在设备管理器找到hmi的相关硬件更新驱动,安装时指定路径就指向EB8000软件的安装目录下的usbdriver文件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