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维纶TK6102i触摸屏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2-08-30):
看到触摸屏上有个RS232和RS485通讯COM口。我现在有根USB转232数据线。请问是否用这根线接到那个RS232的COM口就可以把触摸屏和电脑连接上传和下载程序?另外请问是否所有有RS232COM口的产品都可以用根USB转232线让笔记本与他们通讯。是否通用?另外RS232和RS485这两个口都代表什么意思。是否只要用根USB转接线就可以和电脑通讯??谢谢!请各位师傅耐心解答

网友:
1. TK6102i上面有一公一母两个串口,这是物理接口,可以定义成COM1和COM3,具体分配为:公口-
    COM1(232),母口-COM1(485 2W/4W)和COM3(485 2W)。这是通信端口,下载程序用的是USB Mini口;
2. 用USB转232线把电脑USB口转为RS232口与触摸屏通信时要注意引脚对应,必须是发送对接收,接收对发送才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