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报警窗口制作问题。。

楼主(2012-08-30):
看到别人做了一个报警画面的程序。这个程序在可以在EB8000编程里面看到是一个窗口。可是触摸屏工作后却看不到这个窗口。当有报警的时候就自己弹出来。按复位自己又消失了。我反复把这个窗口各种设置看了下他和其他一般的窗口没什么区别啊。请问各位师傅这个窗口究竟是怎么隐藏起来的怎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在“事件登录”元件里开启通知一个位寄存器,当有报警时这个位就会有置on/off的动作,再用“直接窗口”元件来显示“事件显示”元件,具体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程序 http://www.weinview.cn/upload/D20.发生报警时自动弹出窗口.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