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506MV如何与松下FP0R通讯

楼主(2012-08-30):
现有MT506MV触摸屏和松下FP0R的PLC,各自都能与电脑连接通讯,但屏和PLC之间不能通讯  总显示PLC no response  屏使用的com端口是PLC RS232在屏上是DB9母头   哪位有MT506MV的使用说明或通讯端口针脚说明   请帮忙发送一份   请教高手指导它们之间如何连接通讯      谢谢         E mail   weistaryou@163.com

网友:
通讯线HMI端焊D型9针公座,PLC为圆孔5针公座,针脚定义如图。
HMI 2 3 5分别对应到 PLC 3 2 1

针脚

针脚

楼主(2012-10-15):
有图有真相,通讯已连接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