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2-09-03):
mt6070ih能否和两台变频器作MODBUS的通讯

网友:
可以的,在触摸屏上添加一个MODBUS RTU的驱动,给两台变频器设置不同的站号,比如1和2,如果要对变频器的14地址进行操作的话,可以设置为 4X 1#14 和4X 2#14,即在地址前面加上站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