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么上电的?

楼主(2012-09-03):
6070ih 初学者 不知道怎么接电源 连线什么的  求指教

网友:
威纶通的触摸屏使用的是24V的直流电源,在触摸屏后面有一个电源端子,“+”就接到直流24V电源的正极,“—”就接到直流24V电源的负极。
将HMI背部正对你人,左边为“+”,中间为“—”;右边为地,一般不接;
另大家碰到HMI的问题,可以先使用论坛的搜索引擎先搜索!
官网的下载中心也有很多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