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B0是LW0的最低位吗?

楼主(2012-09-03):
LB0是LW0的最低位吗?触摸屏的内存地址分段是重叠的,还是独立的?

网友:
LB0不是LW0的最低位,是触摸屏系统独立的位地址。LW对应的位地址为LW_bit,地址格式为DDDDDdd,
前面的DDDDD是字地址,dd是LW地址对应的16个位:00-15,例如LW1的最低位是LW_bit100,最高位为LW_bit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