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么校正呢?触摸屏点图标的位置有点偏。

楼主(2012-09-03):
触摸屏怎么校正呢?触摸屏点图标的位置有点偏。

网友:
通过触摸屏后面的橡胶盖里面的薄码开关来设定,把第1个薄码开关拨到ON(如果是TK6070的话,就是把第4组跳线放到第1组),然后重启触摸屏,会在触摸屏左上角出现一个十字光标,按住十字光标的正中间1-2秒后放开,会自动跳到下一个位置,依次出现5个十字光标之后,就校准完成了。出现英文提示,点"NO",再把第一个薄码开关拨到OFF

在EB8000软件的帮助文档里面可以找到详细的步骤说明。打开EB8000,点“说明”--“帮助主题”--“硬件设定”--“触控校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