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运动的动画如何做

楼主(2012-09-04):
我需要做一个连续运动的动画,根据数据寄存器里的数值动,怎么做,不是沿X轴Y轴方向,任意方向的。谢谢

网友:
可以用动画原件,如果取决于寄存器的话,那么这个动画元件的状态和动画原件的位置由两个不同的地址来控制
比如,取决于16位的寄存器LW0的话,那么LW0控制动画元件的状态,LW1控制动画元件的位置。

楼主:
版主,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发我学习一下?谢谢chenran_vir@163.com

网友:
老师好 能和我发一份吗?谢谢?yycxgkcp@163.com

网友(2013-01-29):
感谢分享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