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实现用usb键盘按键实现对触摸屏操作,(在不用触摸屏情况下)

楼主(2012-09-12):
现在我想实现像电脑一样,通过键盘的快捷键,対屏的按钮及各种功能进行操作。只用键盘,不用触摸屏和鼠标,,,因为我们把屏的触摸板去掉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只有键盘没有鼠标和触控面板,无法实现在HMI上定位。

楼主:
如果用宏可以实时读取键盘的asc码吗?怎么实现?用哪个函数可以读取键盘asc码?

网友:
USB键盘可以直接识别的,不需要宏指令。

楼主:
先谢谢您。那怎么实现,键盘控制按钮、按键呢?   我键盘可以在字元输入框 输入数字,字符,这没问题,关键是怎么用键盘控制按钮和按键(前提是没有触摸板和键盘)

网友:
没有触摸板和鼠标的情况下,无法定位,不能实现控制按钮、按键。
不过可以考虑带有定位的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