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翻译问题,新手上路

楼主(2012-09-16):
翻译时,使用文字标签库,英文翻译的长度超出我放置的位置,我就在文字语言属性里面更改英文语言的字体,如果尺寸现在为9,想改为尺寸5,怎么改不了。关闭后就又恢复为尺寸9了。

网友:
文字的最小尺寸为9,你可以采用换行的形式改变文字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有个页面能把字体设为比9小的都可以,到另外个页面就不行,设不了。设比9小后,关闭后自己又恢复为9了。

网友:
字体是否设置为了宋体?

网友:
可以采用换行的形式来缩小字体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语言一字体为宋体,语言二设为TIMES NEW KOMAN ,楷体,宋体没试过。在文字标签库里面换行用上了,但是字体的大小最小只能为9.这是什么缘故。有一个页面我中文字体为7,英文为6,居然设置成功了。到第二页就设置不出这样大小的字体了。

网友:
V463最小可以设置到5号字体;

楼主:
回复 网友B:

    V463是什么?字体格式?有这种格式?

网友:
V463版本软件,可以将字体最小设置为5号字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以前的是V462,为了能缩小字体,研究了很长时间,一页可以缩小,另一页就不可以缩小了。现在安装了V463,字体能缩小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