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9-19):
请问tk6070ih和mt6070ih的rs232接口的接线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不一样。MT6070的COM1 RS232为3、2、5;TK6070的为6、9、5,。

楼主:
非常感谢你。我有一个新问题,我用一个输入元件来设定编程的参数密码,不知道密码怎么设定,是随意设定的吗,我现在输入一个密码后,画面还是不到参数设置画面

网友:
1、可以直接采用系统参数设置-用户密码;
2、也可以采用宏指令自由设置密码。
关于密码的应用可以参考:http://www.weinview.cn/download.php?sortserial=109

楼主:
你好,我的密码已经设好了,可有一个问题,密码输入正确后,密码还是一直显示在画面上,这不就不保密了吗,能在输入完了,让密码消失吗。
谢谢

网友:
进入已经加密的画面后,在此画面放置一个“位状态设置元件”-地址LB9050-开关类型设为“窗口打开时为ON”(可以不用图片呢)即可自动登出。

楼主:
非常感谢你啊,我以前设置好了,但是现在我设置参数密码后,画面怎么不能转到自动画面了,一直停留在手动画面,可程序还能自动。

网友:
需要确认下:画面是通过什么设置转到自动画面的,是否正常操作了此设置。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也是才接触维纶通的触摸屏,也是自己在慢慢摸索,麻烦你了,刚才我已经设置好了,现在就是有个小问题,画面在tk6070ih 上显示时上部有一条2公分的黑线。我编程时机型设定的是tk6070ih(800x480),设定成mt6070ih也 不行。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看电脑编辑的工程文件是否存在黑线,若有,去掉即可。

楼主:
工程文件没有,我用在线模拟式时,画面显示的很正常。就是把工程文件下载到tk6070ih就有了

网友:
工程文件可以多设置几个简单画面,画面中放置一个简单的元件,进行切换操作,若每个画面都有这样一条黑线,可能是硬件问题,那就需要进一步检测。
若不是,则从工程角度处理。

楼主:
谢谢,我已经找到原因了,是设置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才能把下载的图片加到图库里呢

楼主:
你好,黑线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谢谢你啊。现在我想给plc设个密码,但是plc的密码很容易破译。我想通过触摸屏给plc设个密码,想破译plc的密码,必须通过触摸屏。不知道怎么在触摸屏上设置啊。望你一定指教啊

网友:
HMI可以设置HMI工程文件的密码,但不能设置plc程序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