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MODBUS TCP通讯设置

楼主(2012-09-19):
请问MT8070I屏与PLC通过路由器进行MODBUS TCP通讯怎么设置啊??请版主帮助指点指点!!
另外通过外网如何如何给屏下程序啊??
说明:路由器502端口被绑定给192.168.1.2,这是PLC地址,
屏的地址为192.168.1.5,那哪个端口绑定给屏啊??
通过外网如何访问屏啊??

网友:
若plc支持modbus tcp协议,可以直接在工程文件-系统参数设置-设备列表中添加modbus tcp、ip,注意IP地址设置位plc的IP,且与HMI在同一个网段中。
若要通过外网监控HMI、远程下载HMI,可以参考以下资料:http://www.ihmi.net/Default_CHS.aspx
说明文件下载。

楼主:
版主反映挺及时,只得表扬啊,能给个具体的文档吗??威纶不会连个通讯连接的说明文档都没有吧??我在官网没有找见啊!软件说明也没有啊!

网友:
1、modbus tcp设置:
2、通过外网监控HMI、远程下载HMI,可以参考以下资料:http://www.ihmi.net/Default_CHS.aspx
说明文件下载、软件下载。
http://www.ihmi.net/Default_CHS.aspx此网址是远程监控应用的独立网址。

楼主:
您好,版主,我打了贵公司的客服电话贵公司客服人员给我发了个示例工程,如下,
有问题请教,先说明一下我的系统,施耐德MOMENT PLC和MT8070I屏通过路由器进行以太网连接,猫再通过外网接入远处中控室,
PLC内网配置地址192.168.1.2,绑定端口502
MT8070I触屏内网地址192.168.1.10,
要求:1 触屏通过以太网要能操作PLC,
      2 在远处能通过网络给触屏下载上传程序,
贵公司示例如下图
图1
我的理解:图1是PLC的设置,
图2是PLC的IP配置及端口配置,
图3是本屏的设置,此处把屏当作一台PLC,
图4是本屏IP地址的设置,但此处没有设置菜单,不知为什么,
图5中,本机 PLC4为屏要控制的PLC,本机 服务器为本触屏MT8070I,本机 触摸屏不知道为什么却设置为停用,
我的理解不知正确与否,敬请版主指点,
我们在现场施工,我们这里用了有近百台贵公司的屏,敬请版主详细说明,先谢了!

楼主:
贵公司发我的示例程序

楼主:
我邮箱shuichuli1000@163.com/969465290@qq.com
         水处理全拼+1000

网友:
图4IP指的是本机HMI自身的IP,其设置是在HMI硬件-右下角-系统设置中设置的。
图5中本机HMI接口类型正常情况下默认为停用。

网友:
有没有和基恩士PLC KV5000触摸屏的以太网口的通信?我试验了好久没有用

网友:
注意HMI工程中设置的plc的IP地址。以plc的IP为192.168.1.100为例,HMI的IP为192.168.1.101,在新建工程,添加KV5000plc驱动,参数按默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