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做从站,单片机做主站该怎么做啊?

楼主(2012-09-20):
触摸屏做从站(modbus server),单片机做主站该怎么做啊?有例子吗?有没有人做过啊?求助啊~~~~

网友:
单片机需要写入modbus RTU协议,主动向外发送数据。相关应用也可以参照论坛其它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我用单片机发送“01 03 00 63 00 08 B4 12”给触摸屏要触摸屏端的8个数字输入端的数据,这8个触摸屏输入框的地址该这么设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的码我知道,就是不知道触摸屏端LW地址该这么设置,能举个例吗?谢谢~

网友:
“01 03 00 63 00 08 B4 12”  起始地址地位63对应HMI地址的LW63.即以LW63为首地址的8个地址。
MODBUS RTU与MODBUS SEVER地址对应关系:
0X,1X的1~9999 —— LB0~9998
如:0X0001=LB0                0X0002=LB1

3X,4X的 1~9999 —— LW0~9998
如:3X0001=LW0              3X0002=LW1

3X,4X的 10000~65535 —— RW0~55535
如:3X/4X 10000=RW0
    3X/4X 65535=RW5553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触摸屏端设置的8个数字输入端地址设为LW63~LW70,往输入框分别输入1~8,然后给触摸屏发送01 03 00 63 00 08 B4 12,读到的却是01 03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E4 59 ,与输入的数据不符,是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
HMI工程文件:系统参数设置需要添加modbus server驱动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设置是这样的:

返回的数据依然不对。

楼主:
原来是数据类型要转换一下……

网友:
好复杂呀,看不懂。

网友(2012-11-26):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发的这幅图的MODBUS协议是,HMI作主站的图或者是作从站的图?

第二,有关地址的问题,0X1和1X1都是对应的LB0吗,3X3和4X3都是LW2吗?

网友:
1、HMI可以做主站也可以做从站,主站:主动发送代码;从站:接到请求才回复,不会主动发送数据。图表中指的是modbus功能码。
2、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你的一个帖子,你用HMI作从站,单片机作主站。你说把数据类型要转换一下,请问把什么数据转换一下,怎么转换。另外,当给HMI发数据时,HMI有回应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再向你请教一些问题。
第一。这个功能码图,我看你说的意思是HMI作主站和从站都可以用,当我用PLC作主站,HMI作从站时,PLC的发送格式不是这样的。两幅图如下。
这是HMI的功能码。
这是PLC的发送格式。
问题是,我认为你说的这个功能码只能作主站,当作从站时,格式应该由主站的格式来定。
第二。对于型号,MT6070iH系列HMI可以作为PLC modbus协议的从站吗?我用这个协议发到HMI命令时,HMI会回应吗?
第三。很多其他modbs从设备的地址是十六进制,而这个地址有3X24等。当我赋地址时,是不是这个地址只用数值,不要3X,通可以过功能码来辨别是何类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问题还没有问完。
第四,用PLC作从站时,我要给PLC寄存器写数据,是不是可以不要PLC回应也能把数据写到HMI?因为我发现给PLC发送数据时,PLC没有回应,似乎也没把数据写进去。

网友:
1、此plc的modbus与标准modbus有些差异。格式不同,不能直接应用通讯。加注:从站只能发送“返回”。
2、HMI可以做主、亦可做从,若用上述plc的modbus,两者不能直接连接。
3、HMI的modbus地址是10进制的,所以需要将16进制转换。3x、4x、5x等地址,是由功能码不同决定的。
4、HMI本身的寄存器可以自由写入,PLC的寄存器在HMI上改变时,需要与PLC正常通讯才能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关于这个问题还需向你请教几个问题。
第一:由于我要求PLC作主站,HMI作从站,而PLC作主站的MODBUS协议格式与大众不同。是不是PLC和HMI就不能直接在RS232口上通过MODBUS-RTU进行数据读和写?
第二:假如第一的问题能进行正常通讯,我用PLC作主站,HMI作从站,当我只要给HMI写数据时,我只管发送数据给HMI,不管HMI返回来的数据?
第三:关于你说的那个功能码,当HMI用作主站发送时,是不是要做宏?我认为只有宏才能体现数据格式。
第四:你说的那个功能码,当HMI用作从站接收时,它返回数据到主站。若这个主站是威纶通的HMI,是不是这个主站要通过宏才能体现这个数据格式?若这个主站是标准MODBUS的PLC,直接通过PLC接收到的数据来读取HMI的信息?若这个主站PLC不是标准的MODBUS格式,是不是就不能接收这个返回数据?

网友:
1、是的
3、不需要用宏
4、只有协议格式相同,才能正常收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