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T6050i的上传/下载问题

楼主(2012-09-21):
大家好!今天把公司的两个触摸屏拆下来了,程序一样的,我想把触摸屏里面的程序弄到电脑上,不知道是叫上传?还是下载?
然后,我也不知道点击哪里了,然后触摸屏成乱码了。另一个触摸屏,我不敢弄了,希望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帮忙把乱码给调过来。还有一事相求,把触摸屏的程序下载(还是上传,搞不清楚)到电脑上,留个备份,不知道怎么下载(还是上传,搞不清楚),麻烦各位指点一下,不知道有木有教程啊。求地址!谢谢!码字不容易,请大家支持!

网友:
从HMI到PC为上传;从PC到HMI为下载。
若想将HMI的程序上传到PC上,可以在project manager--点击“上传”。上传的文件为xob文件,需要经过EB8000软件--工具--反编译,将其反编译为mtp文件,然后可以通过EB8000直接打开。
针对字体显示方框现象:打开mtp文件后,查看文字属性,看是否为中文字体,比如“宋体、楷体等”。若为中文字体,直接点击“工具-编译”-勾选“建立字体文件”,下载即可正常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楼上详细的回复,!太热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