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9-21):
我买了一台tk6070ih的触摸屏。我想下图片到图片库,我下的图片tk6060ih不识别??
望高手指教

网友:
支持bmp、jpg、gif、png图片格式。

楼主:
我想用MT6070ih来限制PLC的上传功能,也就是说,别人上传到电脑里的程序是乱码。不知道在触摸屏里怎么设置

网友:
HMI是不能限制plc的上传功能的。

楼主: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麻烦你。我想让位状态指示灯显示两种颜色,比如状态1时是红色和状态2时显示绿色,怎么能做到啊。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你直接选择图库中对应的图片即可。若图库中没有,可以在网络中找到需要的小图片,然后添加到图库中。

楼主:
请问你,现在排程器里可以设置到某个时间后,可以设置一个元件动作。问题是好像只能设置时,分,秒。不知道能不能设置到某年,某月的某个时间让元件动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采用plc来做。

楼主:
说的具体点吗

楼主(2012-11-08):
我昨天用的一台tk6070ih的屏,不知道为什么数字键盘显示的时候看不到数字键盘里面的内容,

网友:
看不到键盘的底层图片,说明图片丢了,自己添加即可,系统自带的键盘从50号窗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