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反应慢如何解决

楼主(2012-09-22):
我用的是8070i的触摸屏 打开和切换画面的时候反应很慢  这怎么解决呢  请教各位大侠。感谢

网友:
尽量选择图案简单的元件或者使用向量图,一个画面上内容尽量减少,应该没有其他办法了。

网友:
应该是工程文件中自已使用的图片为非原尺寸。需要用图片处理工具处理。

网友:
学习了,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