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与麦科PLC连接线

楼主(2012-09-22):
威纶506MV屏与麦科PLC的通讯线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
HMI的 2.3.5依次连接plc的4.5.3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与哪种线一样呢。有没有相同的呢

网友:
与台达DVP的通讯线类似。若通讯线plc端都是接的3管脚,则一样。

楼主:
版主,EB500里没有麦科MIKOM的PLC,选择PLC时选哪一种啊

网友:
可以选择modbus通讯。

楼主:
如果用MOdbus通讯,怎么接线呢。谢谢不厌其烦的回答。

网友:
接线方式一样;还是HMI的 2.3.5依次连接plc的4.5.3 。

楼主:
谢谢,我查了一下,用MOdbus RTu 通讯时,只需要两根线,不是这么接的。

楼主:
接MOdbus线时,应该是HMI是1 和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