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70无法控制AB 1766 PLC的个别地址

楼主(2012-09-25):
问题描述:MT8070无法控制AB 1766 PLC的个别地址,例如B3 10.15。
解决思路:
1、地址是否设置了“安全”,查看工程文件中元件设置,未启用特殊设置。B310.0地址的位状态设置,可以直接控制。
2、因HMI中书写地址格式的方式与AB 1766有些不同,HMI采用“DDDdd”格式,“DDD”代表“字”,“dd”  代表“bit”。更改地址写入方式为B3 1015,重新测试,可以正常控制。
注意地址格式的正确应用。

网友(2013-07-01):
请教MT8150x 和AB 1769 PLC的 地址怎么 对应

楼主:
这个要自定义地址,然后导出标签,再通过EB8000软件导入就可以选择了。

网友(2014-02-05):
从楼上讨论,大概是和AB 1766的定义方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