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软件是我误操作,还是软件需要更新。

楼主(2012-09-26):
今天用软件打开前几天做好的项目,出现了一些意外。
1.比如语言2是英语,我在文字库设置的字体是Times New Roman,今天一早打开项目突然变成楷体了,字体不一样,导致一些状态切换的轮廓都发生了改变,现需要重新整理。
2.还是以前字体大小的设置问题,又出现只能设置最小字体为9的,比9小的设置不了。
早上打开就出现上面的情况,字体有一行变为9了;想改回6,已经设置不了。把小字体6的改为9以后就改不回6的大小,上次说是软件要EB8000V463的,当时下载下来可以设置小字体的,现在又不行了。我现在用的EB8000V463的软件。
这是怎么回事,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这样的事遇到真麻烦,等于以前做好的又要重新布局。
是不是我操作上有该注意的?

网友:
最好可以将工程文件以附件形式上传至此,便于进一步帮你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出现的问题在参数设定里面

网友:
重新放置此文字元件可以自由更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插入文字,画图-文字-字体(宋体),尺寸为6。,达不到6的字体,只能为9的字体.
这样操作对吗?

网友:
只需针对“mold stop time"此标签,重新放置一个文字元件。
操作步骤:画图-文字-字体-“勾选使用文字标签库”-选择mold stop time的标签(尺寸为6)。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开始也重新放置新文字元件的,就是没有把原来那个删除,就是设置不了尺寸为6的。现在我把那个删除后,重新放置,字体尺寸可以改变大小。
但是我保存好项目,怎么到第二天打开就出现变化了呢?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今天重新打开了昨天建立的工程文件,如图所示。显示仍为6号字体。
至于您反馈的自动改变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测试。

楼主:
谢谢版主对新手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