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下载线的问题?!!

楼主(2012-09-26):
我现用的是我的手机线,经销商给设备配的线下载时老是提示:无法识别的字体,下载失败!,我用手机线下载又正常。这是什么原因?现在我要咋解决??

网友:
USB下载线需要带屏蔽层、带磁环,这样下载比较稳定。

楼主:
我的就是济南经销商发的,我看带屏蔽层、带磁环,我在昆明也买了一根这样的线,结果还是同样的问题!!??感觉道特别的郁闷和奇怪!!

网友:
HMI下载对下载线要求比较高,普通的下载线下载不稳定。另若是台式机最好连接到机箱后面的USB接口。确保USB线与电脑、HMI连接比较牢固,就可以很快正常下载。

网友:
用U盘可以下载吧?

网友:
带有U盘的HMI,可以采用U盘下载。

楼主:
用U盘可以下载的。用U盘下载不方便。用户要和计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