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使用说明书

楼主(2012-09-27):
  大家好:
以下为巨集指令使用說明书(繁體),有需要的下载;

以下为宏指令使用说明书(简体),有需要的下载;

另外,大家可以选择EB8000软件-工具-宏指令,点击右下角的说明,
在内建函数页,有对每个函数的说明和实例。如下图所示:

网友:
不错的东西,谢谢了

网友(2012-11-28):
看看最新的么?

网友:
刚接触宏指令,不知道能理解不。

网友:
太感谢了。呵呵。有哪位好心的大虾,做一些简单的各种元件的实例加上宏指令的简单应用上去就更好了,方便我们这些小菜鸟学习。

网友(2013-01-03):
今天做modbus,似乎多个从站就必须要使用宏指令,设备属性里的端口号只能被使用一次?   先学习下宏指令也是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3-03-21):
正好要用,学习一下。

网友:
请问版主为啥我的软件打开会有这个问题呢,谢谢

网友:
刚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先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
也要谢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2013-04-28):
感觉有用 下下来看看

网友:
非常感谢,先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2013-06-18):
刚接触,学习中。

网友:
很好!

这样连接,可以用穿透功能吗?

有没有人试过:用usb线 连接PC 与 MT6050I 触摸屏,再将触摸屏的com1与 siemens的s7-200  PLC 连接,

能否实现穿透功能,使PC可以读写PLC 上传下载程序和监控PLC。

网友:
http://www.weinview.cn/ss/bbs/viewthread.php?tid=8157

有没有人试过通过usb口实现穿透功能
用usb线, MT6050I, s7-200, PLC, 穿透功能
这样连接,可以用穿透功能吗?

有没有人试过:用usb线 连接PC 与 MT6050I 触摸屏,再将触摸屏的com1与 siemens的s7-200  PLC 连接,

能否实现穿透功能,使PC可以读写PLC 上传下载程序和监控PLC。

网友(2013-07-23):
软件自带帮助
macrohelp那个文件在电脑哪里呢?
是否可以抄得出来看?

网友:
在EB8000使用手册_2012.04.24第十八章用同样的内容。

网友(2013-10-25):
回复 网友A:

    多个从站不用宏指令,用站号#地址如1#100就是1号站的地址100

网友:
感谢。特别是让我又学会了如何使用宏指令的帮助。

网友:
值得仔细学习.

网友(2013-12-11):
刚刚下,学习中。。。。。。
灰常感谢!

网友:
正在学习宏指令

网友(2014-02-08):
这玩意我感觉英文不好的,根本学不会··根本记不住这么多英文单词

网友:
好,谢谢大公无私的楼主!

网友:
非常有用 谢谢

网友(2014-05-25):
一直没用过宏指令,需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2014-08-22):
宏指令,清除屏幕上的记录怎么实现?请问知不知道?

网友(2014-10-31):
版主 知道 点击说明后提示 文件不存在  怎么解决吗

网友:
真的太好了,宏指令是个功能强大的东西。

网友:
有通讯协议方面的吗

网友(2014-12-01):
很好资料,正需要!谢谢!

网友:
感动中,却下载不了,请版主帮忙

网友:
附件文件不存在或无法读入,请与管理员联系。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4-12-31):
怎么不能下载附件呀

网友:
为什么我下载不了,提示文件不存在,请于管理员联系

网友(2015-03-13):
新手进入,下载学习。谢谢

网友(2015-06-05):
非常感谢,这是个好东东!

网友(2016-05-08):
通用IO接口板通信协议
IO通信接口板波特率为 38400 ,八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
本协议总共只有五个命令
第一条:.端口输入命令(用于查询输入状态)
地址        功能码        校验        校验
0x01        0x01        CRC高        CRC低
返回参数为:
地址        功能码        输入        输出P2        输出P1        输出P0        校验        校验
0x01        0x01        0x01                                CRC高        CRC低
说明:返回的数据表示当前输入引脚的值,其中输入第一个数据详细信息见下
{
最高位表示是否认证,0,未认证,1认证
第六位:表示是否接受按键信息上传
滴五位:表示机器是否会自动启动
按下按键1 返回输入数值为0x01;
按下按键2 返回输入数值为0x02;
按下按键3 返回输入数值为0x04;
按下按键4 返回输入数值为0x08;
同时按下按键1,2,返回数值为0x03,同时按下按键2,3返回数值为0x06,依次类推。
}
第二条:端口控制命令(用于对相应端口继电器进行吸合和断开控制)
地址        功能码        端口P2        端口P1        端口P0        校验        校验
0X01        0x02        0xff        0x00        0x02        CRC高        CRC低
说明:端口控制数据全为0时,输出继电器断开,输出全为0xff,所有继电器吸合,上面表格中P2口所有继电器吸合,P1口所有继电器断开,P0口第二个继电器吸合其余断开!
第三条:端口置位命令(用于对相应的端口继电器进行吸合控制)
地址        功能码        端口P2        端口P1        端口P0        校验        校验
0X01        0x03        0xff        0x00        0x02        CRC高        CRC低
说明:
1.        端口控制数据全为0时,输出继电器没有任何变化,之前是断开仍旧是断开,之前是吸合的仍旧是吸合。
2.        端口控制数据全为1时,使出继电器全部吸合!
上面表格中P2所有继电器吸合,P1所有继电器不改变,P0继电器第二个端口变为吸合,其余无变化!
第四条:端口复位命令(用于对相应的端口继电器进行断开控制)
地址        功能码        端口P2        端口P1        端口P0        校验        校验
0X01        0x04        0xff        0x00        0x02        CRC高        CRC低
说明:
3.        端口控制数据全为0时,输出继电器没有任何变化,之前是断开仍旧是断开,之前是吸合的仍旧是吸合。
4.        端口控制数据全为1时,使出继电器全部断开!
上面表格中P2所有继电器断开,P1所有继电器不改变,P0继电器第二个端口变为断开,其余无变化!
第五条:地址修改命令(用于修改接口板通信的地址)
地址        功能码        修改后地址        校验        校验
0x01        0x10                CRC高        CRC低
说明:当不知道本地址是多少时,地址码可输入广播地址0XFD进行地址修改!
第六条:按键使能命令(用于控制按键按下后是否上传数据)
地址        功能码        上传标志        校验        校验
0x01        0x20        1        CRC高        CRC低
1 . 禁止使能0
2.  使能1
说明:当不知道本地址是多少时,地址码可输入广播地址0XFD进行地址修改!
第七条:波特率修改命令(用于修改波特率)
地址        功能码        波特率高位        波特率低位        校验        校验
0x01        0x30        96        00        CRC高        CRC低
第八条:是否自动启动命令(用于控制机器是否能自动启动)
地址        功能码        启动标志        校验        校验
0x01        0x21        1        CRC高        CRC低
相关说明:机器停机时P26亮,其余全灭,机器启动时P25亮其余全灭
当机器没有启动时按下 X0机器启动
当机器启动后后按下 X1机器停止启动

第九条:读取/写入系统参数信息
地址        功能码        运行时间高位        运行时间低位        接受次数高位        接受次数低位        发送次低高数        发送次低位数        按键次数高位        按键次数低位        上一次键值        这一次键值        CRC高位        CRC低位
0x96        0x5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x67        0xf6
第十条:是特殊功能命令(用于控制机器是否有特殊功能)
地址        功能码        启动标志        校验        校验
0x01        0x21        1        CRC高        CRC低
第十一条:电压读取命令(用于读取IO板采集的电压)
地址        功能码        校验        校验
0x01        0x12        CRC高        CRC低
返回数据为12个,其中第一个为地址,第二个为命令0x12,第三个到第10个为返回的四组电压值,高位在前,低位在后。最后两位是CRC。
第十二条:电压控制命令(用于输出电压的控制)
地址        功能码        输出1        输出1        输出2        输出2        校验        校验
0x01        0x13        高位        低位        高位        低位        CRC高        CRC低

认证协议为
发送
地址        命令码        6位解密数据        CRC高        CRC低
0x01        0x64        6位解密后数据        CRC        CRC
将接受后的数据再进行发送,
1.        如果解密后发送的数据和源数据一样,则认证成功
2.        如果解密后数据前十一位和源数据一样,并且后面一位不一样,则取消认证
硬件检测协议为
发送
地址        命令码        6位加密数据        CRC高        CRC低
0x01        0x65        6位加密后数据        CRC        CRC

网友:
宏指令如何用

网友(2016-08-10):
老大有没有宏指令做出来的游戏的代码呢?网上会看到威纶宏指令做的俄罗斯方块什么。。。

网友(2019-10-26):
今天做modbus,重庆欢乐生肖似乎多个从站就必须要使用宏指令,168开奖网设备属性里的端口号只能被使用一次?  北京pk10 先学习下宏指令也是不错。

网友(2022-08-22):
好动西,只等东风

网友(2024-12-16):
图片中这个窗口时是怎么进入的

网友(2025-11-13):
已经13年过去了,还有人还在干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