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与威纶屏通过MODBUS TCP 通讯问题

楼主(2012-09-29):
各位:
我把PC的IP地址设置192.168.0.1;子网掩码255,255,255,0;默认网关:不管
再把威纶屏的IP设置为192.168.0.10;端口号设置为502;
然后按照网上的MODBUS TCP协议,在以太网调试工具中按以下格式写入数据:
00 00 00 00 00 06 01 03 00 01 00 01 或者改变起始地址和读取的字节数,
但是每次返回的都是一样的 00 00 00 00 00 03 00 80 01
这肯定有问题 如图:
因为想用自己做的上位机来从威纶屏上取数据,就如上方式先测试了
请问:是哪个设置有问题,还是报文格式有误呢,或者其他原因?
望 不吝赐教

网友(2018-09-25):
有资料吗大神

网友(2015-04-03):
这个是读取数据,jjyey的报文分析完全没有错,但是定入数据的报文是怎么样了,有人知道吗???

网友:
请问你的通信协议有没有详细点的啊,我现在也在做电脑和威纶触摸屏的通信,急需要

网友(2014-10-30):
正好需要,太感谢了

楼主(2012-09-29):
上述问题找到原因了
是自己的HMI站号设置的错了,应该是0
报文功能码03前面01改成00
返回的报文如图
发送的
事务标识*2 (00 00)
协议标识*2 (00 00)
字段长度*2 (00 06)既后面跟的命令字节数
HMI站号*1 (00)
功能码*1    (03)
起始地址*2 (00 01)
请求字长*2 (00 01)一个字
接受的
事务标识*2 (00 00)与请求一致
协议标识*2 (00 00)与请求一致
字长*2       (00 05)后面跟的字节数
HMI站号*1 (00)
功能码*1   (03)
字节数*1    (02)两个字节
内容  *2    (00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