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宏指令问题

楼主(2012-09-30):
     我写了一段宏,触发和运行均正常。用PLC也可以触发。
          我的设计想法要求是:用什么方法可以隔几秒或几分钟自动的来触发宏。

               用什么命令,或在说明书的那一页上可看到。

网友:
可以采用定时控制触发宏的位。

网友:
没找到定时器。只找到计时器。在那定时

网友:
定时触发一个bit:
1、HMI本身  位状态设置元件  可以设置  周期切换
2、plc程序中也可通过定时器,设置控制bit。

网友(2013-03-29):
大手啊 正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