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数据下载完成标志

楼主(2012-10-04):
威纶TK6070IH的屏系统寄存器中是否有配方下载完成的功能。我目前有一个程序,需要上电下载配方,而设备必须等配方下载完成后才能自动开始动作。需要配方下载到PLC完成的信号。

网友:
配方下载完成标准位:LB9010,HMI将数据下载PLC完成后,会自动将LB9010置ON一次。

楼主:
能否用LB9010 off->on触发一条宏指令置位PLC中的一个点。另外,请教一下版主LB9010 ON多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大约1-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