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41IH如何实现在线模拟

楼主(2012-10-04):
老师好
  MT81041IH如何实现在线模拟,笔记本电脑 无COM借口,用USB转COM口后无COM1口(只有COM4或COM5借口),而MT81041IH默认通信借口为COM1(这里的默认能改变他吗),这样无法做在线模拟,请问要如何设置才能做在线模拟。请指教。谢谢。。。

网友:
我也需要这个!谢谢!

网友:
MT81041IH默认通信接口为COM1(这里的默认能改变他吗)===当USB转的com口是多少时,在线模拟时可以将com1改为对应端口。

楼主:
MT81041IH默认通信借口为COM1(这里的默认能改变他吗)===当USB转的com口是多少时,在线模拟时可以将com1改 ...
引用 网友A:

   你好! MT8000界面的系统设置里面 改不了啊   COM设置栏的下拉只有COM1  (也不可以输入改变)  请问在那里改  谢谢。。。

网友:
只能在PC连接了USB转RS232线时,才能将com1修改为对应的com口。

楼主:
只能在PC连接了USB转RS232线时,才能将com1修改为对应的com口。
引用 网友A:

   版主你好:
  PLC连接PC后,MT8104IH 可以实现在线模拟(此时只是连接好PLC,没打开PLC的编程序界面),且能运行10分钟。
  但是如果我先打开PLC编程界面并将PLC程序置监视模式的确时候再来打开MT8000时,则无法实现在线模拟,提示(PLC无显应),问题出在那里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
USB的转接线,端口号可以在电脑硬件属性里面设置修改,你用PLC编程软件连接PLC后,这个端口已经被占用了。所以在线仿真无法使用这个端口了。

网友:
在线模拟只能连接10分钟,超过则不能连接。

楼主:
USB的转接线,端口号可以在电脑硬件属性里面设置修改,你用PLC编程软件连接PLC后,这个端口已经被占用了。所 ...
引用 网友B:

   请问 有什么办法既可以在线模拟 又同时连着PLC程序运行监控
谢谢。

网友:
如果plc上只有一个通讯口,则不能。

网友:
PLC侧如果只有一个编程口通讯,则需要在PLC册增加通讯模块之类的,同时电脑侧也要扩展出另外的一个通讯口才可以的。当然,如果PLC支持485之类的别的通讯方式,则只扩展电脑侧的通讯口就可以了,

网友:
解决了我的问题!谢谢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