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滴, 请教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2-10-08):
没用过威纶, 久仰大名. 现有一小系统需要改造,增加两个现场触摸屏, 选型问题请教一下:
原系统为三菱PLC(Q03UDECPU), 内置以太网接口上已经有了两个触屏(三菱), 因现场操作不便, 想在机台上再增加两个触屏专门用于设备点动和检修, 要求如下:
1,以太网接口, 能直接连接到原PLC的CPU内置以太网网络中;最好能免PLC编程来实现触屏通讯;
2,画面只显示基本数据,如车速(几个模拟量), 能对设备进行点动操作即可(几十个开关量);
3,乡下企业预算不多, 请推荐一款尺寸小的屏, 甚至, 伪彩或灰度屏也接受.
谢谢!

网友:
采用以太网通讯,需要用到8000系列的HMI,可以考虑型号:TK8070.

楼主:
采用以太网通讯,需要用到8000系列的HMI,可以考虑型号:TK8070.
引用 网友A:

谢谢答复.

是网站上的WEINVIEW MT8070iH吗? 有没有电子档的产品样本? 谢谢!

网友:
型号:TK8070;可以参考附件TK6070的样本,TK8070只是比TK6070多了以太网功能,其他一样。

楼主:
型号:TK8070;可以参考附件TK6070的样本,TK8070只是比TK6070多了以太网功能,其他一样。
引用 网友A:

谢谢, 相关的以太网通讯手册或说明有吗?

网友:
关于通讯方面可以参考“plc连接手册".
http://www.weinview.cn/download.php?sortserial=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