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问题盼回复,谢谢!

楼主(2012-10-08):
想实现如图这样的通过internet实现远程监控管理。
第一:在如图的PC端的管理界面用什么软件开发。(User A Adminstrator 和 User B Adminstrator 的界面)
第二:实现上述功能后,能通过远程PC来修改触摸屏里SD卡的文件吗?比如删除,读取,写入等操作。
第三:这样的远程管理,稳定吗?

                                  谢谢!

网友:
1、EB8000软件
2、对于HMI内存中的工程文件或保存的数据可以读取、写入、删除。若为外部添加的SD卡,不可这样操作。
3、稳定。

楼主:
我的理解是不能直接操作,可以间接操作码?就是屏把SD卡的文件读先读到内存,远程直接读内存,像操作数据一样的操作它,完成后,在由屏把内存里的文件写到SD卡里,这样行吗?

网友:
远程PC不能通过远程监控软件进行删除、读取、写入SD卡内容。

网友:
通过打印备份服务器可以读取。不能写入。

楼主:
232接口的外设内容能不能远程读写吗? 那如果232接口连接一个外设SD卡,能不能实现远程操作码?

楼主:
既然远程不能读写,那么触摸屏又可以读,我就搞不懂了。那么远程是怎么读写触摸屏的其他东西的呢?
你说远程可以读写:HMI内存中的工程文件或保存的数据。那么你触摸屏不可以把SD卡的文件内容读到HMI内存中吗?再让远程读内存,不就行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远程都是指网络方式。RS232口只是串口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远程监控软件EasyAccess不能读写SD卡的内容,可以读取、写入HMI内的工程文件(不包含记录数据)。注意SD卡与HMI的内存是相互独立的。SD卡主要用来存储数据,HMI内存主要用来存储工程文件和数据。
下图为EasyAccess的工作画面; “下载”表示下载HMI的工程文件;“历史记录”表示存储在本地PC的EB8000软件安装路径下对应的history文件夹。即这些数据非远程HMI或远程SD卡中的数据。
另若需要远程读取SD数据,解决方式:采用远程上传方式。操作方式:“下载”--“以太网”,注意IP要写外网IP。
另远程无法直接写入、删除SD卡数据,因SD卡数据来源是在实际连接的HMI中设置。对于SD卡数据的修改、删除需要将SD卡连接电脑执行。
注意:存储在SD卡的历史数据、配方数据等数据无法传输到HMI内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