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传自己下载的MT6100程序,怎么会这样呢?

楼主(2012-10-08):
上传自己下载的MT6100屏的程序,上传后程序没有格式名只有1KB容量,反编译发现不了上传时写的文件名,怎么回事呢?是用过的旧屏,请大侠帮助了。

网友:
1、采用什么方式上传的?
2、自己下载的工程文件有没有设置“取消上传功能”?
3、反编译的文件为“xob”格式,若没有.xob的文件,则显示空白,找不到文件。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复,我采用的是usb上传的,我下载编译写好的程序时,没有取消上传功能,在反编译时找不到上传前我为其的命名,不知为什么?

网友:
可能自己忘记上传到什么地方了。为了方便查找,建议重新上传到桌面。

楼主:
问题终于找到了,原来是上传前我命名后面没加xob,rcp,rcp,加上就能上传了,不过我以前没加,也可以上传并可以反编译,请问版主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若用U盘方式上传:需要手动加后缀“.xob”。
若用USB线方式上传:直接上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