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MODBUS)位状态指示灯元件无法显示

楼主(2012-10-09):
1:在窗口内,所有位状态指示灯元件包含在2字节内时,显示正常;所有位状态指示灯元件包含在2字节内外,无法显示;
2:位状态设置元件,属性为复归型时,按下按键经常出现通信故障。

网友:
若地址是modbus地址,最好写明是如何设置的地址;另与modbus设置,都需要实际连接modbus设备的,若不连接或通讯参数设置错误或通讯线连接错误,都会给出相应通讯故障提示。
最好可以附上你的工程文件或详细说明下情况。

楼主:
MT6070iH为主设备,单片机位从设备,设备通信正常;

网友:
注意地址的有效范围及对应关系。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原因是通信协议没理解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