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TK6070IH与三菱A1SJH PLC无法通信

楼主(2012-10-10):
本公司有2套PLC,型号分别是三菱:A1SJH和A2US
日前设备升级改造,购买了TK6070IH作为监控,原三菱编程电缆+自制转换电缆(按深圳威纶通相关工程师发来接线图制作)相连接,结果
1.A2US(三菱PLC)与触摸屏TK6070IH通信正常,各画面显示正常
2、A1SJH(三菱PLC)与触摸屏TK6070IH无法通信
触摸屏编辑软件里,现在PLC型号时没有三菱A1SJH,只有A1S,不知道是否选对。
现求解,拜托,谢谢了。

楼主:
通信过程:做好界面后,单独用PLC与TK6070IH相连接。

网友:
使用4.64的软件版本换一个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热心指点,换了你说的版本,修改相关的设置后,还是未能通信,显示PLC没有响应。
注:三菱PLC型号:A1SJ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