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元件不显示

楼主(2012-10-11):
1。如何使元件不显示,我用多状态指示灯。6张图。用宏控制。。想有一张不显示。透明。
2。如何自运行宏。我想按收到的PLC参数D值,使多状态指示类在二张图之间按1秒变换。如何写这程序和设定什么元件最好
急请教高手

网友:
1、选择一张透明图片即可。
2、不需要宏,只要控制好寄存器数据的变换即可。本身多状态指示灯就是依据地址的数据显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