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初始化MT8104XH

楼主(2012-10-11):
如题,
点了触摸屏校正之后,没校正好,再也点击不到角落了,没法重新校正,考虑初始化。
请问如何进行初始化,谢谢!

网友:
可通过屏幕背后的拨码开光,将第一个拨码开光拨到ON的位置,重新启动触摸屏可以进入触控校准模式,校准完毕后将拨码开关拨回原来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