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施耐德M218系列PLC连接问题

楼主(2012-10-12):
MT8070ih触摸屏怎么和施耐德的M218系列的PLC对应地址。就是触摸屏里面如果要用到PLC中输入输出点。怎么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1这资料是在那里能找到?2这怎么只有输出对应没有输入对应的?3.在输出对应上0X(i+1)对应%QX0.i那如果%QX4.i呢,该怎么对应?

网友:
这个真难弄啊,连个懂的人都没有啊

网友:
输入对应的是1x地址,输出对应的是0x,因为Modbus地址都是从1开始的,PLC寄存器编址是从0开始的,所以转成Modbus地址时要加1,比如说Qm.n对应的Modbus地址就是0x(8n+1+n)。

网友:
输出%Qm.n对应的Modbus地址就是0x(8m+1+n)。m是字节地址,n是字节中的位。
输入选择“1X”;地址对应关系:%Im.n---1x(8m+1+n)。m是字节地址,n是字节中的位。

楼主:
但是我在实际使用中输出%QXm.n对应的Modbus地址就是0x(8m+n)。m是字节地址,n是字节中的位。
输入选择“1X”;地址对应关系:%IXm.n---1x(8m+n)。m是字节地址,n是字节中的位。没有+1这个很让我奇怪,如果+1反而地址对应不上,恳请版主讲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在实际使用中输出%QXm.n对应的Modbus地址就是0x(8m+n)。m是字节地址,n是字节中的位。
输入选择“1X”;地址对应关系:%IXm.n---1x(8m+n)。m是字节地址,n是字节中的位。
没有+1这个很让我奇怪,如果+1反而地址对应不上,恳请版主讲解
还有%MX对应不起来4X.而是对应%MW

网友:
回复 网友B:
需要加1的情况:选择驱动modbus RTU,因其起始地址是从1开始,而plc地址是从0开始。
若选择驱动schneider modbus RU,则不需要加1.地址已经对应。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选择驱动schneider modbus RU,已经没有4x地址,已经对应了%MW。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择驱动schneider modbus RTU,触摸屏连接不上P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施耐德的PLC,我选择驱动schneider modbus RTU通讯的时候我确实通讯上了啊,
求讲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施耐德PLC上的接通延时TON,那个延时时间的PT的地址怎么只能是%ML那%ML对应的人机地址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