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多种语言切换问题

楼主(2012-10-12):
文字标签库里设置了两种语言,语言1是中文,语言2是英文,改变系统寄存器LW9134的值,由0变为1后,文字标签的语言还是中文,不知道哪里没搞明白,请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多国语言应用:http://www.weinview.cn/download. ... 109&pageIndex=4

网友:
编译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勾选语言一,语言二

楼主:
是照着EasyBuilder8000数据手册来的,教程教的也是很简单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就不行,请遇到过类似情况,并解决了的朋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需要勾选语言一、语言二。

楼主:
是的 编译时没有注意 没有同时勾选语言1和语言2  非常谢谢!